请教单片机中一个宏定义

楼主:
在一个51中有这样一个关于地址的宏定义,是cc2430里面的51:

#define XREG  (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xdata  *) 0 )   [addr]

请问这个宏定义什么意思?

上面的0又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语法呀?

知道这个宏定义意思的目的是:要把一串十几字节的数据放进固定位置的闪存,使掉电以后数据不丢失.

希望通过程序能直接对这串数据进行读写,而不是通过烧程序的方式进行读写.

网友:
#define XREG(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xdata  *) 0 )[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xdata  *) 0 )这里等效成一个char数组的首地址,也是一个指针,指向flah的0地址。
volatile是表示该变量会被非编译器控制设备改变,比如外设,IO,中断等等,这样每次使用该变量的值时,都会读取一次,而不会使用前一次保存在内存中的值。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xdata  *) 0 )[addr]这个就好理解了,addr是数组下标,相当于从地址0开始的addr个char。

XREG(addr)就是对从0开始的第addr个数(char)进行读写操作。

网友:
0就是以0基址,addr是偏移量。

网友:
1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