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Platform Builder 5.0 “Build + sysgen” 一个OS时候出现的一个warning。是不是没补丁没有打

楼主:
使用Platform   Builder   5.0   “Build   +   sysgen”   一个OS时候出现的一个warning。是不是没补丁没有打上呀?哪位高人指点?   我是最终目的是制作一个支持MP3、MP4等多媒体的x86   emulator的SDK,以供eVC4使用。因为不能生成image,也就无法build SDK啦。build log 参见附件PB50-build-Log.zip 。

多谢啦!

网友:
  warning很正常的呀...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不是补丁的问题。

网友:
sysgen设错了

网友:
嗯,Build OS时一般会有很多的warning,但可以正常生成系统的。
如果LZ的没有生成,先看看设置:不要将warning当成Error来处理。
二是保证真的没有出错。

网友:
在LZ提供的build文件中,记录了如下的错误:
makefile.def: Including C:\WINCE500\public\common\oak\misc\sources.ReleaseType_OAK
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C:\WINCE500\public\directx\oak\lib\x86\retail\l3aud32s.lib'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WINCE5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去看看l3aud32s.lib'是否存在吧!

网友:
http://blog.eeworld.net/joyzml/archive/2010/03/06/5351299.aspx
我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有WARNING很正常,没ERROR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