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问题 vxsys C: 无响应????

楼主:
 使用USBoot制作的USB-FDD模式的U盘启动盘,拷贝win98的启动盘内容到U盘覆盖,使用U盘可以正常启动
目标机。启动后U盘为A:,同时自动创建了一个D:系统盘。在A:目录下使用fdisk分区,主启动区500M
,FAT16格式。
现象1:在A:目录下使用format c: 无响应。重启后到D:目录下,使用format c:/S 成功。
现象2:激活C:盘分区后,从C:启动成功,但此时A:执行vxsys C: 无响应。多次尝试无果,LOCK C:可
以成功,vxsys c: 就是没有响应。
       将A:中vxsys.com文件拷贝回主机,在主机可以正常运行,表示文件应该是没有损坏的。
       另外我的U盘在主机上是好的,但目标机上有时文件会出现乱码,不知道是否和此有关,但A:的
fdisk能执行?
郁闷中。。。请高手指教。。。。

网友:
模式啊模式,换下试试。

网友:
USB的模式?我需要将硬盘做成启动盘,只能用户ZIP或FDD模式,尝试过ZIP模式,直接是无法启动。

网友:
现象2可能是因为现象1的原因吧,vxsys c:是在c:下建立一个vxworks文件系统
前面format c: /s看下可以不
反正我以前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