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我刚装的vs2003中不能创建 智能设备应用程序?

楼主:
vs2003 我刚装上。
开发一般的windows应用程序没有问题。

但在创建一个winCE的windows应用程序时,在“Form1.cs[设计]”这个窗口中显示:

“加载文档时出错。修复此错误,然后再重新尝试加载该文档。错误信息如下所示:
文件中的类都不能进行设计,因此未能为该文件显示设计器。”

如果是打开原来做好的winCE的windows应用程序就会弹出一个窗口说未找到.net程序集“mscorlib",点确定后又弹出一个窗口,说未找到.net程序集system ,这样的窗口有很多,都是写着”未找到.net程序集*****“
最后在设计界面的窗口也是显示
“加载文档时出错。修复此错误,然后再重新尝试加载该文档。错误信息如下所示:
文件中的类都不能进行设计,因此未能为该文件显示设计器。”

先谢谢看贴及回贴的人!

网友:
完全安装。。。

估计没装全

网友:
装全了,装的时候所得的项都打上勾了

网友:
那么可能你打开的是VS2005的工程

网友:
我打开是前段时间做的一个工程,也是用2003做的

网友:
重装一下Framework试试

网友:
Framework重装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之前装过vs2005,不过装03之前已经卸载了,不知道是不是跟原来装过05有关

网友:
没有安装对应语言的智能设备开发模块,重新检查一下安装的选项。

网友:
各位大虾,拜托了,要不然我只有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