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涂了~~~关于单片机控制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
我的毕业设计是多相步进电机的控制,给出的条件是:4相步进电机,35V,1.5A,MCS-51控制,老师要求要有驱动放大电路,虽然内容很简单,但是我因为以前没有学过关于步进电机的知识,而且我们只学了8086,MCS-51只听说过,自己只有查资料,可是看多了资料反而糊涂了,有些资料说用L297与L298N联合驱动,有些资料又说用PMM8714控制,还有说驱动放大器是ULN2003,但是这个驱动放大怎么和电机驱动连接呢???而且到底是用8051还是8052我都糊涂,想找个高手帮我解决一下啊,就是指点一下告诉我应该选什么都好,糊涂死了……郁闷死了…………虽然知道这样不好,但是面邻毕业,没有办法了,拜托……………………
我的信箱:daisyww@tom.com

如果能告诉我硬件电路图和程序真是感激不尽…………求救……

网友:
步进电机就是给驱动信号就转,具体看你的电机的驱动方式,不过最终就是依次位移而已

注意一下,信号不要给得太快,以防丢步,

而且到底是用8051还是8052我都糊涂,
至于这个的话:告诉你,它们没有本质区别,就只是后者的资源多点而已

网友:
楼主先去了解一下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就知道这个并不难了.
所谓的3相或4相,可以理解成是指整个电机有多少个线圈.
假设是4相电机,分别是A,B,C,D 4相
当A线圈通电,电机转子转到A位置,然后停止(这点非常重要,步进电机和普通电机的最大区别所在就是这个,步进电机是转一下停一下的),然后B线圈通电,转子再转到B位置...如此反复循环,电机就转起来了.
上面的方式称为4相4拍工作方式,精度比较低,还有一种4相8拍的工作方式:
A线圈通电,转子停止到A位置,AB线圈同时通电,转子停止到AB线圈中间位置,B线圈单独通电,转子停止到B位置....
可见4相8拍方式比4相4拍方式精度提高一倍

至于所谓的驱动放大电路是这样的:
单片机或者I/O模块发出的信号只是一个TTL3.6V的门电路信号,根本不能满足一个线圈通电所需要的电流和电压,因此要将信号放大到可以让线圈吸引转子的大小,因此只是一个简单的电压电流放大而已,可以采用可控硅或大功率3级管自己搭一个.我当时毕业课题设计就是自己拿个电路板焊出来的.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还有就是如1楼所说的"失步"现象,因为电机的转子转动和停止是需要时间的,而单片机或I/O卡的信号输出则是相当快的,当控制信号输出的速度大于电机的最短响应时间的时候转子变无法转动到指定位置,而产生了"失步"的现象,解决的方法就是将控制信号输出的频率降低,这一般都是在循环中加延时来做的.

网友:
失步是用程序来实现避免的吧?这个大概了解一些,还有对于步进电机控制我的要求是要分16个档,是不是就是让电机的转速分为16种,这个也是用程序控制的吧?就是脉冲信号频率分16种?2楼告诉我的那个,是不是步进电机每相都要接一个那个放大的电路??

网友:
不同的电机驱动方式不同,要看你电机的具体结构。个人觉得运放还是放在单片机这边比较好,用运放放大单片的IO信号来驱动光耦,然后用光耦与电机电路隔离。16种转数,就是16种信号频率,是由程序控制的。关于失步的问题,有些好的步进电机自带反馈信号,可以避免失步,如果没有可以外加霍尔元件来产生反馈,从而避免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