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晶振20M,串口最快能多少?

楼主:
现在设定时器为0xd5能达到1200bps
能不能再快点儿比如9600以上,应该设多少呢,谢谢

网友:
超过19200绝对没问题...

网友:
那寄存器设多少呢?帮忙算一下呗,谢谢

网友:
不知道你的芯片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芯片可以有多种的时钟源

最简单的办法,你可以查芯片手册,里面会给出理论最优值

网友:
at89s51,20M的晶振
TH = 256-K*OscFreq / 384*BaudRate
1200bps的时候th = 0xd5

不知道更高的怎么算

网友:
还会初中数学吧?

TH = 256-K*OscFreq / 384*BaudRate
1200bps的时候th = 0xd5

上式只有一个K未知,代上求出K
然后再代回来,就能算出TH

不成问题吧?呵呵,不过,有可能K不一样,具体的还是看数据手册.

网友:
逻辑上说:
1、波特率发生器的最快溢出时间;
2、每传送一个bit的时间是定时器溢出时间的16倍;
3、考虑精度和硬件的限制条件;

网友:
我用AT89S52 24MHz的晶振 波特率4800传输很稳定

网友:
TH = f3(或f4)
使用波特率加倍

网友:
当TH=0xff时得到最高速率吧?但它不是"标准"速率。

网友:
数学计算方法算一下,如果baudrate = 9600,那么

TH = 256-K*OscFreq / 384*9600,然后参考K的取值

网友:
串行口有几种工作方式.
对于方式1来说算法为:BR=2^SMOD/((256-Count)*Tosc*12*32)
对与12M的1200bps时TH=0xe6 SMOD=0
你可以选择11.0592M的波特率比较的全面

网友:
38400不是问题,但有可能不是很稳定

网友:
我公司做了一个网关,接口有USB,CAN,LIN,串口。MCP是菲利扑591,一般串口是57600,没问题,
我想应该和你用的串口电平转化器有关。串口最快一般到115200。

网友:
那得看你上位机终端是什么,如果是相同的单片机的话,可以不考虑采用常用的波特率,两边只要计数器值设的一样,尽可能的高,距离不远的话都可以通信

网友:
别光注重速度呀,

机器在接收过程中 稳定第一,

最好误差越小越好,

网友:
22118400的话0xfd,19200,倍频的话38400,0xff是113400

网友:
呵呵,网上有这样的软件可以去找一下算初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