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优先级电路的处理

楼主(2007-12-10):
中断优先级电路的处理
想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中断优先级电路对下面的情况是怎么处理的:一个高优先级和一个低优先级的中断源同时申请中断,cpu在处理完高级的之后还处理低级的吗?
谢谢大家!
问题
cpu
优先级

网友A:
可以,你可以单步模拟一下,如果俩个中断同时到来,执行完搞优先级后检测到仍有中断就去执行下一个即低优先级的那个中断

网友B:
当然可以,处理完高优先级的中断后,检测到仍有中断需要处理时就转去执行下一个即低优先级的那个中断;你可以模拟一下,单步执行观察一下运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