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视频采集卡驱动程序思想(构架)请教

楼主: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单路的视频采集卡(包括硬件和驱动程序都是自己实现的),用的是SAA7130。但现在要做一个多路的视频采集卡,仍然用SAA7130,这里需要加一个桥路。硬件比较好实现,可我不太清楚驱动程序这一块和单路的是否有很大不同。请过来人给点指导,如果有比较现成的方案也可以考虑购买,谢谢。

网友:
桥芯片就像网络交换机一样是透明的,一个板卡实现多路就相当于多个单路卡一样。驱动编写上并不需要改动多少。
猜想搂主想用saa7130做一卡多路的话必然是用在监控上,不过,现在市场上这个卡子已经很多了,而且价格很低(托盗版和仿卡的福),靠这款芯片做出卡子来赚钱恐怕比较难了。当然,用来研究技术然后做新的产品还是不错的。

网友:
正是,我不太了解这个行业,还希望前辈多多指导。

网友:
请问在这方面哪种桥路芯片用得比较多???

网友:
当然是plx6140或6150了,你可以拿块4路卡看看,一般都是6140
事实上,SAA7130HL这款芯片我没有做过,但我写过fusion878a和tw6802的驱动。感觉只要对照着他们的datasheet,驱动上都是大同小异。
监控行业盗版卡和仿卡太多,而且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不管硬卡还是软卡,全中国就那么几种方案。SAA7130本来是个很好的芯片,但国内的公司不在提高技术含量上下功夫,却就喜欢抄袭和仿造,最后的结果就是产品同质化严重导致价格急剧下降,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我觉得,软压卡取代硬压卡是大势所趋,而软压卡的出路就是软件,软件的核心就是视频编解码。

网友:
請問有人有 Techwell tw6802的Datasheet嗎?

Does anyone have the datasheet for tw6802 (a video decoder chip of Techwell)?

Can someone mail it to me?

网友:
請問有人有 Techwell tw6802的Datasheet嗎?

Does anyone have the datasheet for tw6802 (a video decoder chip of Techwell)?

Can someone mail it to me?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其实大盗说的用6150和6140的桥片的人多 这个也不是那么回事情的 一般的正版公司都是用8140和8150多的  盗版的一般用61系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