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我要如何开始

楼主:
各位过来人,各位高手,各位大虾,请指点!
我现在的C++基础还说的过去,今后想往嵌入式方向发展,请问,应该如何开始?

网友:
找个做嵌入式的公司

网友:
可是现在公司都要工作经验,找个公司学习谈何容易啊!

网友:
人家公司要你当然不是只要你去学习了
你要给公司创造价值人家才要你啊
现在还有公司养闲人啊
当然除了你父母的公司

网友:
如果你还在校的话,就多看点这方面的 书籍咯,多动手实践
如果工作了的话我想自己也该知道如何学习吧

网友:
多看看书,可以的话去找个公司实习,当然你得有时间保证,在那练练手挺能锻炼人的

网友:
现在工作经验太重要了,要是去一家嵌入式的公司,你告诉人家,你就会C++,嵌入式没怎么涉及过,基本上是没戏了!就是说,得现在外面学好理论,然后去公司充大个,说有一定经验!高人们,有什么入门级的书么,推荐一本!

网友:
1.从底层做起, 选择一家电子类的公司,先画板子. 然后学习编写程序 430 --- ARM编程 然后就是嵌入式开发了

2.从底层做起, 选择一家软件的公司, 如果你想以后往wince发展,那么必须要学习 .net 或者 VC6.0.然后再换...

网友:
嵌入式里面也分好几个级别的啊,有做底层驱动的,做BSP,有做定制操作系统的,还有做应用软件的,不知道你喜欢哪个啊,感觉在嵌入式上做应用软件也没有什么意思啊,还不如直接做JAVA, 。NET好玩啊。

网友:
硬件知识我懂的少,所以想搞嵌入式的软件开发!那应该往哪个方向使劲阿?

网友:
嵌入式应用软件也没什么,和普通开发PC上应用软件差不多

网友:
还是找一家嵌入式的公司吧,不会也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