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 在wince 中 如何发出声音,设置系统时间呢?

楼主:
用C# 在wince 中 如何发出声音,设置系统时间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谁有Wince API 开发方面的资料?

网友:
Wince API网上搜索一下很多的.

网友:
[StructLayout(LayoutKind.Sequential)]
        public struct SystemTime
        {
            public ushort wYear;
            public ushort wMonth;
            public ushort wDayOfWeek;
            public ushort wDay;
            public ushort wHour;
            public ushort wMinute;
            public ushort wSecond;
            public ushort wMiliseconds;
        }
[DllImport("coredll")]
        public static extern bool SetSystemTime(ref SystemTime sysTime);    //设置系统时间

SystemTime time = new SystemTime();
                time.wYear = 2007;
                time.wMonth = 9;
                time.wDay = 30;
                time.wHour = 16;
                time.wMinute = 0;
                time.wSecond = 0;
                SetSystemTime(ref 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