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可加分)CE下,向自创建内存DC输出字体无反走样,为何?

楼主:
CE下直接将字体(如行楷)输出到系统DC上,有带反走样,而输出到自创建的内存DC上却无反走样。。。。

网友:
我是这样创建内存DC的
BITMAPINFO bi;

        bi.bmiHeader.biSize = sizeof(bi);
        bi.bmiHeader.biWidth = 200;
        bi.bmiHeader.biHeight= 200;
        bi.bmiHeader.biBitCount=24;
        bi.bmiHeader.biPlanes = 1;
        bi.bmiHeader.biCompression=BI_RGB;
        bi.bmiHeader.biSizeImage = 0;

        hMemDC = CreateCompatibleDC(hDC);
        hMemBitmap = CreateDIBSection(hMemDC, &bi, DIB_RGB_COLORS, (void**)&ppvMemBits, NULL, 0);

字体输出到hMemDC上 就没有了反走样? 大家帮帮小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