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GSM或者CDMA短信转发给无线接收机的东东,可没什么思路,哪们大侠帮个忙?

楼主:
想做一个GSM或者CDMA短信转发给无线接收机的东东,主要实现:1、短信模块负责接收短信,2、和这个模块相连的一个无线转发,3、一个接收机接收,并显示短信。
有没有什么好建议,好的话不白用哟!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呀?
好的话另开给分

网友A:
很容易做啊.一个小单片机,一个GSM模块,一个无线转发模块,三两句软件编程,OK完毕!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你做的时候具体的遇到了什么问题了吗?

网友:
呵呵,你这些都没说清楚哦,你要做的这个东西需要含有哪些接口?实现什么功能?包含哪几个模块?这些都要预先设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做啊.一个小单片机,一个GSM模块,一个无线转发模块,三两句软件编程,OK完毕!

你光说话肯定是很容易,器件选型,板图设计,PCB layout,制板,信号调试。哪个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做啊.一个小单片机,一个GSM模块,一个无线转发模块,三两句软件编程,OK完毕!

你光说话肯定是很容易,器件选型,板图设计,PCB layout,制板,信号调试。哪个容易?

没有这么麻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