闂備礁鎼ˇ顖炴偋閸℃鑰块弶鍫氭櫆椤洟鏌i悢铏光€�

楼主:
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C51通过串口向计算机发送数据时收到规则乱码,请高手指 ...
fjw10245
fjw10245

网友A(2007-06-18):
C51通过串口向计算机发送数据时收到规则乱码,请高手指点!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essage;
//init
SP=0x60;
SCON = 0x50;
TMOD = 0x20; // timer 1 mode 2 auto reload
TH1= 0xfa; // 4800 8n1
TL1=0xfa;
PCON=0x00;
TR1 = 1; // run timer1 TR1=1;
while(1)
{
REN=1;
while(!RI){};
RI =0;
Message=SBUF;
SBUF=Message;
while(!TI){};
TI=0;
}
}
我用的4800拨特率,晶振11.0592
我用C51向计算机发送单个字节时怎么老是乱码,发01显示81,发11显示B1,只有发F0,F1等是对的,好象高位自动变为1了
计算机
数据

网友B:
你发的是8位数据位,而计算机是7位数据位。

网友A: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的,里面设置的是数据位8位呀,停止1位,校验无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晶体的误差产生的...
您可以这样,微调一下定时器的值?
试试...
至少现在从程序上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呵呵,问题找到了,原来我的仿真机里面的晶振没设置成用户晶振,导致仿真时用的是系统晶振12M的,而不是用的11M

网友E:
谢谢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