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怎么驱动S9013

楼主:
我用LM393的输出脚接300电阻在接S9013的基极 9013发射极接地 集电极接50K电阻在接正5V 从集电极引线
为什么 LM393高电平时 三极管的集电极还有1V多的电压 不时应该是0V吗

网友:
当然不会是0v,集电极到发射极之间有两个PN结呀。每个结压降0.65v,两个结压叠加就是1.3v。

网友:
楼上别扯了,三极管饱和导通的时候CE之间的电压就是0.3V左右,1V多显然是没有饱和。
你拿两个PN解说事,这两个PN结是互相反向的,能这样把正向结压降往一块加吗?

网友:
TheSaviour(恶贯满盈):锗管结间电压约0.3v,硅管结间电压约0.7v。 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是硅管,只有独联体国家流行锗管。(当然我没有查过9013是硅是锗,大概率判断是硅管)。
一正一反两结说明什么?其电压就不能叠加吗?无论其如何颠倒,但是e,b,c,三极的电位高低顺序在电路中是不会改变的。Vce=Vcb+Vbc,好好思考吧!
晶体管反向特性可没忘吧,稳压管就是反向连接的,其效果如何呢?其将具有稳压作用,稳定在某一个特定的电压值.

网友:
说你扯,你还真能扯,还把稳压管都扯出来了。NPN三极管工作时候,bc结是反向导通的,怎么?PN结正向压降0.6V,你就认为反向也是0.6V?你随便找份9013的资料看看,这个管子的饱和压降绝不会大于0.3V。
你是不是根本没听说过Vce(sat)这个参数?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三极管是为什么能放大的?知道不知道三极管有三个工作区?你以为三极管就是把两个二极管对到一起就完事了?

网友:
说你扯,你还真能扯,还把稳压管都扯出来了 [注:提稳压管何错之有?]。NPN三极管工作时候,bc结是反向导通的,怎么[ 注:没人要推翻这一论述 ]?PN结正向压降0.6V,你就认为反向也是0.6V [ 注:我没有任何文字表达过你的这一观点,也没有说过是0.6V或者不是0.6V。] ?你随便找份9013的资料看看,这个管子的饱和压降绝不会大于0.3V [ 注:我发言时有(当然我没有查过9013是硅是锗,大概率判断是硅管),申明了自己没查过资料,你愿意在讨论技术论坛穷追猛打,是你的自由,无可厚非。]。

你是不是根本没听说过Vce(sat)这个参数 [ 你要乐此不疲愿意教诲他人,你倒是将己所知论述出来呀,洗耳恭听,别光整个名词就成了你有学问,当今时代什么鸟不能蹦出一两个名词术语。]?你到底知道不知道三极管是为什么能放大的 [ 注:看你是多么高大的英雄形象,连放大作用都比别人知道的多。]?知道不知道三极管有三个工作区[注:你太有才了!竟能提如此高深的题目,光芒耀眼哟。]?你以为三极管就是把两个二极管对到一起就完事了 [ 注: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说话要有根据,我连“二极管”“三极管”这两个关键词都没提到过。如果你还想在扣别的帽子,一并放出来。]?

网友:
PN结正向压降0.6V,你就认为反向也是0.6V [ 注:我没有任何文字表达过你的这一观点,也没有说过是0.6V或者不是0.6V。] ?

证据如下:
集电极到发射极之间有两个PN结呀。每个结压降0.65v,两个结压叠加就是1.3v。
一正一反两结说明什么?其电压就不能叠加吗?

其余的[注]我均认为是胡搅蛮缠,三极管的饱和状态我就不具体说了,网上描述的很多,随便一本模拟电路的书也讲得很清楚。

对于饱和压降这一参数都不知道的人,就没有必要再说别的了。至于某人发明的公式:Vce=Vcb+Vbe,如果有谁够证明它的话,我看完全有必要发表到IEEE刊物上,这应该是基础电路理论的重大突破。

很简单的事实,如果一个三极管饱和导通以后竟然会有1.3V的压降的话,那么他是无法应用在3VTTL系统中的,因为他根本没法送出TTL的逻辑0。

以上论述均根据硅管。

回到楼主的问题,LM393是个OC输出的比较器,所以要加上拉电阻。其次,集电极负载50K偏大,使得集电极电流超不过100uA,根本无法饱和,可以将这个电阻降到1K试试,5mA左右的集电极电流足以饱和了。

网友:
你把问题解答正确,当然受欢迎。
===================
(题外话)
你要把Vce=Vcb+Vbe推翻?你不在乎是否能推翻,目的是能够尽量多的做为人身攻击,不用拿出什么IEEE,TTL的逻辑0....

b,c,e是电路中的三个点(本例中也是三极管的三个极),理论原理就不说了,瞎扯就无聊了。你可以搭接好电路,测量便知。
任何一个电路上都能成立(特殊情形除外,如深入到超导或其它尚在神秘中的现象),Vrt=Vrs+Vst;V13=V12+V23;Vuw=Vuv+Vvw...也都成立。

网友:
设 b、c、e 三点的电位分别是 Ub、Uc、Ue
c、b 两点间的电位差:Vcb=Uc-Ub
b、e 两点间的电位差:Vbe=Ub-Ue
c、e 两点间的电位差:Vce=Uc-Ue

那么,Vcb+Vbe=(Uc-Ub)+(Ub-Ue)=Uc-Ue=Vce
所以,Vce=Vcb+Vbe
=============================
IEEE发不发表,我先在eeworld发表了。

网友:
声明:
    本人此贴中仅对错误的言论予以坚决批驳,绝未出现针对任何人的谩骂、诬蔑、栽赃、构陷之言辞,因此所谓“人身攻击”纯属诽谤。
    本人发现一下午竟然和一个分不清有源器件和无源器件,从未见过晶体三极管等效电路的人讨论问题,遂感颇受愚弄,故退出此帖讨论。

网友:
你们两个在这里讨论问题都没能解决楼主的事情。我来给楼主解决一下,楼主的上拉电阻太大了,将50K电阻改成2K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话比较器没有输出时9013反而是导通的,比较器有输出时9013是截止的,建议将9013改成PNP管(比如9012)

网友:
2楼的同志的确对三极管工作状态理解有误

楼主的问题,不知你393的电源电压是不是5v,如果是,9013的基极电阻换4.7k,c极电阻换1k,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