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能否在运行的时候再次加载display driver?

楼主(2007-11-30):
wince能否在运行的时候再次加载display driver?
我知道有的驱动可以动态load unload 不知道display driver是否可以?怎样实现?
display
wince
动态
WindowCE

网友:
你又开一个贴啊,顶一下了。估计做驱动的高手了解一些吧

网友A:
是啊,我不是做驱动的,只能顶一下。去看看PB的驱动帮助吧,可能会不行的!

网友B:
就这个问题我搞了好几天了!实在想不出怎么解决!!

网友C:
不行,显示驱动是built-in类型的,它是由GWES来调用,不能反复加载。

网友D:
我试过,不可以,或者说没成功。

网友E:
不行的,这和device.exe管理的驱动原理有些不同

网友F:
我试过,不加载lcd,系统没跑起来.

网友G:
周末右测试了很多次,还是不能成功!看来这个是不能修改的

网友:
我看msdn,发现wince支持两个display driver 是否可以wince加载两个display driver?
但是那样比较麻烦,第二个的显示需要app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