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内核定制的选项问题

楼主:
   我的课题是做一个CD机,数字的,开发板是EP9315的内核,硬件有串口、USB口、触摸屏、DVD光驱、红外口、硬盘、液晶屏,数字音频信号需要在ARM或DSP中进行处理。硬件在定制内核时,不知该选择哪些选项。
1 在选择OS设计模板时,是选择Digital Media Receiver还是Custom Device,哪个好?
2 需要选择哪些基础类库,包括ATL, C Librares & Runtimes,COM/DCOM,Speech Interface,Lighe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al Client,Message Queuing,object exchange protocal,pocket outlook object model(POOM)API, SOAP Toolkit, standard SDK for Windows CE.net, .NET Compact Framework, XML, SQL server CE 2.0, Exchange Client.
3 应用程序的选择,包括Active Sync, Files Viewers, Flash Update Sample Application, Games, Help, Inbox,
  Remote Desktop Connection, Terminal Emulator, Windows Messager, WordPad.
4 操作系统核心服务,包括Serial Port Support, Parallel Port Support, USB host support, Debugging tools,
  Power Management, Kernel Feature.
  下面的步骤还有选择通信服务、文件系统、字体、Internet程序、多媒体技术、安全设置、操作系统的外壳等。
  请教大家,哪有这些选项的详细资料,明白选项的含义和意义,才能正确配置,才能构建一个符合自己需要的操作系统。
  谢谢!

网友:
1.OS设计模板,比如Digital Media Receiver或者其它类型的设备,都是Microsoft根据设备的类型帮你选好了一组它认为需要的feature list。如果你对Windows CE那些feature不熟悉的话,建议先选择某一个OS设计模板,这样可以加速你的开发进程;如果你是老手的话,当然可以选择Custom Device,来自己选择需要的feature;
2.你可以查询Windows CE Help文档的Windows Embedded CE Features,以获得对于每个feature的详细介绍。

-Daniel.Dong

网友:
谢谢DanielDong1977,我看了一下help文档,全英文的,虽然单词的常用含义我明白,但是单词的业内术语不知道,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大家有没有中文的帮助文档?

网友:
好象我还没有看到过对feature解释的很清楚的中文文档!
建议还是去啃help文档吧,可以提高英文水平哦!
其实Windows CE Help文档应该是最权威,最全面的资料了,市面上大部分的Windows CE中文参考书只不过是对它的摘抄和翻译罢了!

-Daniel.Dong

网友:
而且翻译的人,一般水平有限,看翻译的还不如看英文的

网友:
千万别看中文的,会误导的,一是翻译者自身水平的问题
二是老外英文的东西并不都适合翻译成中文来理解,有些概念术语翻成中文很别扭

耐心点,有事找"帮助"

网友:
同感,中文的书要么是抄袭帮助,要么水平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