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C51电容投切算法!!!

楼主:
模拟功率因数补偿
电压交流36伏
负载20~100欧可变电阻 电感未知(在100毫亨左右)
要求:当功率因素小于0.95时投入电容
初步计算电容在7到80微法之间
我已经测得了电流 电压 频率 和相位差
如何利用上面的条件计算出投入的电容大小 请各位大虾指教!!!

QQ:36707763

网友:
Z=Rc+Rl+Rr.是矢量。就是说电容阻抗和电杆阻抗关于阻性轴对称。一句话,等效电路只有阻性。关于容抗感抗参考电工书籍 www.pp51.com有很多书籍可以参考。

网友:
用功率因素校正模块也许可以达到模拟功率因数补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