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帮小弟看一下程序,正弦波的发生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DA0832 XBYTE[0X7ffff]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osin[256]={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0xa5,
                       0xa8,0xab,0xae,0xb1,0xb4,0xb7,0xba,0xbc,0xbf,0xc2,0xc5,0xc7,0xca,
                       0xcc,0xcf,0xd1,0xd4,0xd6,0xd8,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
                       0xe9,0xea,0xec,0xee,0xef,0xf1,0xf2,0xf4,0xf5,0xf6,0xf7,0xf8,0xf9,
                       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d,0xfd,0xfc,0xfb,0xfa,0xf9,0xf8,
                       0xf7,0xf6,0xf5,0xf4,0xf2,0xf1,0xef,0xee,0xec,0xea,0xe9,0xe7,0xe5,
                       0xe3,0xe1,0xde,0xdd,0xda,0xd8,0xd6,0xd4,0xd1,0xcf,0xcc,0xca,0xc7,
                       0xc5,0xc2,0xbf,0xbc,0xba,0xb7,0xb4,0xb1,0xae,0xab,0xa8,0xa5,0xa2,
                       0x9f,0x9c,0x99,0x96,0x93,0x90,0x8d,0x89,0x86,0x83,0x80,0x80,0x7c,
                       0x79,0x76,0x72,0x6f,0x6c,0x69,0x66,0x63,0x60,0x5d,0x5a,0x57,0x55,
                       0x51,0x4e,0x4c,0x48,0x45,0x43,0x40,0x3d,0x3a,0x38,0x35,0x33,0x30,
                       0x2e,0x2b,0x29,0x27,0x25,0x22,0x20,0x1e,0x1c,0x1a,0x18,0x16,0x15,
                       0x13,0x11,0x10,0x0e,0x0d,0x0b,0x0a,0x09,0x08,0x07,0x06,0x05,0x04,
                       0x03,0x02,0x02,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1,0x02,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0x0a,0x0b,0x0d,0x0e,0x10,0x11,0x13,0x15,0x16,0x18,0x1a,0x1c,0x1e,
                       0x20,0x22,0x25,0x27,0x29,0x2b,0x2e,0x30,0x33,0x35,0x38,0x3a,0x3d,
                       0x40,0x43,0x45,0x48,0x4c,0x4e,0x51,0x55,0x57,0x5a,0x5d,0x60,0x63,
                       0x66 ,0x69,0x6c,0x6f,0x72,0x76,0x79,0x7c,0x80
                       };
uchar tl,th,a=0;
sbit K1=P1^0;
sbit K2=P1^1;
void key1(void);
void key2(void);
void judge(void);
void main(void)
{
TMOD=0X01;//16位计数器,模式1
TR0=1; //启动定时器
th=0xff;//付初值
tl=0xd0;
TH0=th;
TL0=tl;
ET0=1;//TO溢出中断允许
EA=1; //CPU中断允许
while(1)
{
judge();
}
}
void judge(void)
{
uchar line,row,de1,de2,keym;
P1=0x03;
keym=P1;
if(keym==0x03)return;
for(de1=0;de1<200;de1++)
  for(de2=0;de2<125;de2++){;}
P1=0x03;
keym=P1;
if(keym==0x03)return;
P1=0x03;
if(K1==0)key1();
if(K2==0)key2();
void key1(void)            //1键加大频率
{
tl++;
if(tl==0x1f)th++;
}
void key2(void)           //2键减小频率
{
tl--;
if(tl==0x00)th--;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程序
{
TR0=0;
DA0832=tosin[a];
a++;
TH0=th;
TL0=tl;
TR0=1;
}

用的是S52+C0832,请大家指出错误!!!
小弟拜谢!!!!!!

网友:
完了,大伙全成仙了!!!

在硬件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没有问题描述.

大家只有像算命一样去猜那个过程和结果...

呵呵,反正我水平没到这份的,希望这里的高人给个指点...

网友:
软件调试一下啊

网友:
我的班子还没出来

网友:
语法没错,我是想知道我这个科不可以实现,具体地连接和教科书上的一样啊,发出正弦波,用的查表法,P1.0---P1.7连的C0832的D0---D7,我是想知道步经可不实现

网友:
照理说该可行

网友:
从信号的角度说:
一个周期存储256个样本,绝对是足够的,只是有量化的误差。这样频谱的搬移很宽,正弦信号就是一对w点,
用DAC就是采用零阶保持的低通滤波方法。 很容易还原出信号。

网友:
中断中a++以后没有边界判断,那么输出一个波形以后就不输出了。这是我看出的一个问题。

网友:
我也刚学,看不太懂!

网友:
汇编写会吗?

网友:
这么大一段程序。。啥描述都没有。。完全看不懂。。

网友:
咋连仿真图也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