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达人指点,关于WINCE启动灰屏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02-01):
望达人指点,关于WINCE启动灰屏的问题!谢谢
我customize一个WINCE系统,
BSP选择的是CEPC,因为我的目标机就是PC
选择完成后,编译成功(0 ERROR ,3WARNINGS)
但我把NK.BIN文件拷贝到我的DOM上用DOS启动时(DOM启动盘没有任何问题)
最后到jumping to 一个地址后,就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没有任何反应.
我以为是系统的问题,我把系统重装了,而且PB5.O也重装了,
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也许您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您能帮助我
在线等您的回复,THX
customize
error
启动盘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补充一点:
我刚才又换了一台PC机,WINCE可以正常运行了
我的问题:
在定制系统时,目标机是PC,我应该如何正确的选择BSP等相关组件?
PC机不都是X86架构的吗?
我如果正确的区分PC机是什么架构的?
我刚才说,不能启动WINCE的那台PC机,CPU是CELON2.4,845GV主板

网友B:
需要一些调试信息,才能判断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使用串口线连接pc的串口1,使用另一个pc接收串口信息。串口速率是38400

网友C:
您是说用串口方式来DOWNLOAD我的NK.BIN文件?以此来找到相关信息来定位错误?THX

网友D:
多数情况下需要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你的目标机是什么机器
2.你使用的BSP是什么BSP
3.你创建的项目是什么项目???
4.你创建的编译模式是什么模式?
5.你的Loader如何分配?用到什么硬件资源??
6......
7....
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