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模拟器的问题

楼主:
我用PB5.0完成了模拟器,编写了程序可以在模拟器的运行,现在不知道能在PC机上直接启动程序?或者如何通过代码直接启动CE模拟器?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反正PC上不可能直接运行CE下的程序啊

网友:
用PB构建一个模拟器,然后倒出一个SDK,安装SDK。然后你的应用程序就会在模拟器上跑了

网友:
需要先安装SDK,EVC也能启模拟器

网友:
你安装VS.NET2005的SDK中的Emulator是可以使用命令行启动的,
然后你把PB编译出来的nb0或者dio替换那个启动批处理就行了,那个批处理你去网上找一下,是有的。

网友:
但是你的Application必须先编译到nb0里面

网友:
我觉得是可以直接启动的,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不过如果要用到数据库(譬如说:sqlserverce)的话,数据库是启动不了的

网友:
搂主最好把问题重新问一遍,看不懂。。。

网友:
用PB构建一个模拟器,然后倒出一个SDK,安装SDK。然后EVC远程把程序传到模拟器上去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