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bedded Visual C++3.0在XP下为什么不能编译运行

楼主(2007-05-25):
Embedded Visual C++3.0在XP下为什么不能编译运行
我刚在我的XP系统上装了Embedded Visual C++3.0但我选定了基于对话框的MFC应用程序框架后,我想编译运行看到框架,但是编译不了,说我的CPU不支持,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分析下什么原因.
我的操作系统版本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版本2002 Service Pack2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应用程序

网友A:
是EVC3设置的问题吧,不是系统是原因。

网友B:
建工程时选择合适的CPUS 我这一般是ARMV4I

网友C:
问题还没解决哦,,
帮帮我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D:
选中对话框,,菜单layout,然后选择test就可以了。。
这个只能看对话框,不能运行程序

网友E:
现在问题又变了,当我编译完后.运行看到的不是我想要的基于对话框的应用程序.
当我点击.exe文件时.却不能打开,说是不是有效的win32应用程序.是不是我是EVC++4.0版本的,
在线等给为的回复.谢谢了.

网友F:
据我所知在ppc中的exe与
pc中exe不一样。关注...

网友G:
和操作系统应该没关系吧,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H:
菜单build -> set active configuration, 选wince emulator - debug的配置,当然直接在工具栏上选择也可以,这样就可以在模拟器中运行wince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