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和PC可以连接但无法调试???

楼主(2007-10-24):
开发板和PC可以连接但无法调试???
1、开发板和PC可以连接但无法调试??
开发班和PC通过交叉网线连接的,可以把NK。BIN下进去,但是无论怎么设置WINCE或 EVC下的
TOOLS\CONFIGURE 下的DEVICE 属性 都不能进行连接调试 !下载文件
2、另外问题就是在wince5.0 platform manager下面没选项!
我在其他资料上看 应该有 添加选项 ActiveSync /KITL /TCP IP啊 是不是已经包含了。??
其他
网线
下载文件
manager
开发

网友A:
KITL编译时就要放进去。

网友B:
我SETTING选KITL了 只是SYSGEN不行 现在BUILE AND SYSGEN了 再看看

网友C:
我在SETTING选KITL了 只是SYSGEN不行
现在BUILE AND SYSGEN了后,各种设置都试了还是连不上,还是不行连接不上,
(又出问题了,就是在 BUILE AND SYSGEN阶段总是不能成功,没有NK生成。没办法总是从起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