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SelfRefresh 的迷惑

楼主:
最近小弟在学习 SDRAM ,有些资料讲到“发出SelfRefresh命令时,将CKE置于无效状态,就进入了SR模式,此时不再依靠系统时钟工作,而是根据内部的时钟进行刷新操作。在SR期间除了CKE之外的所有外部信号都是无效的(无需外部提供刷新指令),只有重新使CKE有效才能退出自刷新模式并进入正常操作状态” 我理解 就是只要 使 CKE置为 Low 同时保持SDRAM 的供电, 应该就可以进入自刷新模式。 但我查了下 SDRAM 的DataSheet 上面的TRUTH TABLE 说 进入SR 的条件是 CKEn-1->H CKEn->L CS->L RAS->L CAS->L WE->H 也就是在进入SelfRefresh 时需要保持WE为H, 不知道应该是怎么样的, 那位 大虾 给小弟解释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根据HY57V281620, CKEn-1是上个时钟的CKEn状态。
它的意思是说,CKEn先是H,然后把给出CKEn->L CS->L RAS->L CAS->L WE->H,
再给一个时钟,它就进入SelfRefresh了,我的理解。

网友:
然后只到它的Exit组合出现,否则就不退出SelfRefresh状态(只要CKE为L,
就一定不会退出这个状态)
除非要向RAM写,否则WE总是无效状态-H

网友:
To Great_Bug()  感谢你的回复!

我这里主要目的是想在系统掉电的时候可以保存RAM 里面的数据, 照这样的话是不是应该在系统掉电后,使用后备电池提供RAM电源的同时,再提供一个H信号给WE脚就可以了使SDRAM正常的进入SR 模式了呢?另我使用的RAM是 H Y 5 7 V 6 4 1 6 2 0 H G 应该和你的是一样的。

网友:
在它的CKE给出L,再给一个时钟,SDRAM就进入SelfRefresh,这时除了CKE应保持L,
其它信号都是无关的,不需要特别处理,包括WE。

你是自己做SDRAM控制器么?否则你的处理器会提供这些功能的。

网友:
哦,是这样,我的系统可能随机的会掉电, 需要掉电的时候保存内存中的数据,使用CPU提供的功能使进入SDRAM进入SR模式的话,需要给CPU也提供后备电源,然后使CPU进入停止模式,我想直接使用外围的控制电路使系统在调电的时候使SDRAM进入SR模式,不给CPU提供后备电源,不知道这样子是不是不可靠。

网友:
SDRAM的SelfRefresh要几mA的电流,CPU如果有掉电支持的话,它的电流应小于1mA.

如果容量要求不是很大,或许用SRAM好些。

网友:
很一点不太明白,系统掉电, SDRAM 也不是同样没有电, 又如何来保存数据?

请教!

网友:
掉的是外部的电源,内部应有电池的,

网友:
SDRAM 是动态的,如果SDRAM掉了电,SDRAM里面的数据肯定会没有的。
至于系统掉电的话,看你的电源系统了,是不是系统掉了电而SDRAM有电。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几天比较忙,用SRAM 是应该好控制一些,是不是直接提供电源就可以了,不用考虑刷新的问题,有没有在产品中使用过的介绍一下经验。1M左右的SRAM的不知道贵不贵。

另:SDRAM在掉电的时候可以设计后备电源供电, 进入SR模式后不会掉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