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一个关于税控IC卡的问题

楼主:
请问在税控IC卡的命令中
以 80EE、80E0开头的是什么命令阿

网友:
这个只能具体地去分析通信协议...

也许有做过这块的朋友,他们可能知道行业内标准的解决方案,如果你用的那个兼容标准的话,还有可能直接拿出来

如果不是,只能从控制流程再到协议,最后才能知道具体的指令是什么操作..

网友:
查阅国家标准
我有朋友是做这个的
都遵循标准 不需要问去查

网友:
看一下是什么卡。然后下在资料了。有密码的还要设置密码的。

网友:
汗。。税控IC?这个一般应该是用RFID做的,不同的厂家协议标准应该是不一样的,协议应该不会统一的!行业内标准,可能也是有针对性的!

网友:
行业内标准,

网友:
80e0建文件

80ee删文件

网友:
几乎所有的厂商都用e0来建文件,用ee来删 文件,且文件类型一般都是
00-transparent
01-linear fixed
02-linear variable
03-cyclic

网友:
税IC 是接触式的
可以电话去问 航天信息 哈哈,他们做这个,很垄断

网友:
等待牛人来答.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