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获取不到资源中的文件 帮看下哪儿错了 (部分代码)

楼主:
为什么获取不到资源中的文件 帮看下哪儿错了  (部分代码)
LISTBOX中的数据没反映,好象没读取到数据
void Fill_LeftBoxes(HWND hDlg)
{
TCHAR List_leftEN[6][24]={_T("Abdomen"),_T("OB"),_T("Gynecologist"),_T("Cardiac"),_T("Small parts"),_T("Pathological changes")};
for(i=0;i<6;i++)
                        //wsprintf(szOut,_T("List_leftEN:%d"),i);
                        SendMessage(GetDlgItem(hDlg, IDL_NOTELIBDLG_LEFT), LB_ADDSTRING, 0, (LPARAM)List_leftEN);
}

void ReadCommentFile(void)
{
        FILE * fp;
        int filelengh;
    fp=fopen("\\res\\file\\en_OB","rb");

                for(filelengh=0; !feof(fp); filelengh++)
                        fread(&OBEnData[filelengh],40,1,fp);
                fclose(fp);
        }

void CheckSelectProc(HWND hDlg, UINT id,UINT nc,DWORD add_data)
//LRESULT CALLBACK CheckSelectProc(HWND hDlg, UINT id,UINT nc,DWORD add_data)
{

        int i;

        if(nc==LBN_SELCHANGE )
        {
                LeftSelectIndex=SendMessage(hDlg,LB_GETCURSEL,0,0);
                SendMessage(GetDlgItem(GetParent(hDlg), IDL_NOTELIBDLG_EN_RIGHT),LB_RESETCONTENT,0,0);
                if(LeftSelectIndex==0)
                {
                        SetWindowText(GetDlgItem(GetParent(hDlg),IDC_NOTELIBDLG_EN_EDIT),_T(""));
                        for(i=0;i<50;i++)
                                SendMessage(GetDlgItem(GetParent(hDlg), IDL_NOTELIBDLG_EN_RIGHT), LB_ADDSTRING, 0, (LPARAM)AbdEnData);
                           //SendMessage(hDlg, IDL_NOTELIBDLG_EN_RIGHT, LB_ADDSTRING, 0, (LPARAM)AbdEnData);
                }
}

LRESULT CALLBACK CommentDlgProc(HWND hDlg,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LPARAM lParam)
{
        switch(message)
        {
                case WM_INITDIALOG:

                        ReadCommentFile();
                        SetWindowLong (GetDlgItem(hDlg,IDL_NOTELIBDLG_LEFT),DWL_DLGPROC,(LONG) CheckSelectProc);
                        SetWindowLong (GetDlgItem(hDlg,IDL_NOTELIBDLG_LEFT),(TCHAR)SelectViewProc,NULL,NULL);
                Fill_LeftBoxes(hDlg);

                        return 1;

网友:
fp=fopen("\\res\\file\\en_OB","rb");
是不是有问题?
\\res\\file\\en_OB 是在目标机器上的路径吗
还是你编译目录下?

网友:
文件是在目标机器上的路径下

网友:
SetWindowLong (GetDlgItem(hDlg,IDL_NOTELIBDLG_LEFT),DWL_DLGPROC,(LONG) CheckSelectProc);

这个程序 有错吗 ?我是改原来在LINUX下 MINIGUI下的SetNotificationCallback函数。
SetNotificationCallback和SetWindowLong 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吧  ?
如果不一样是不是CheckSelectProc这个函数根本 没执行?

网友:
SetWindowLong  里的CheckSelectProc 就相当于一个窗体的消息处理回调函数。 可以的。
到SDk看看SetWindowLong  和 CheckSelectProc 的用法。原来用过来c处理listview和treeview间的拖动

网友:
fumingxia19谢谢您
您说“到SDk看看SetWindowLong  和 CheckSelectProc 的用法。原来用过来c处理listview和treeview间的拖动”我不明白,SDK里没有CheckSelectProc这个函数,这个函数是自己定义的,我这个函数是处理listbox对话框中的内容,把listboxL获取内容发到listboxR中。
‘原来用过来c处理listview和treeview间的拖动’是什么意思?用C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