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可执行文件转换成十六进制

楼主(2007-05-27):
怎样将可执行文件转换成十六进制
怎样通过com1口实现可执行文件的传输啊,我写的程序可以传输文本文件,但不能传输可执行文件,该怎么改进程序 才可以通过串口传输可执行文件?
也就是怎么把可执行文件转换成十六进制 求源码 谢谢
十六进制
文本文件
执行文件
程序

网友A:
如果你是用WINCE API读写文件的应该是能传输可执行文件的,如果你是用C/C++库函数读写文件要使用二进制方式来打开文件和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