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File时句柄无效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7-09-10):
ReadFile时句柄无效是什么问题?
在驱动中DeviceIoControl和WriteFile句柄都正常, 就是一调用ReadFile就提示句柄无效,这会是什么问题? 多谢
问题

网友A:
看你readfile处使用的handle是谁给的,查找其根源.

网友B:
看句柄创建语句有问题没

网友C:
创建句柄有没有问题.还有相应的例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