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AVR单片机做温湿度采集

楼主:
大概想法是这样的,想在十个房间设置采集点,大概需要个类似温湿度传感器的东西吧,然后通过51/AVR单片机控制以一定周期通过485发出来,计算机这边再通过某种东西接收485上的信号还原成各个采集点的温湿度,有做过类似东西的嘛,要选用什么传感器,开发成本分为几部分,大概要准备多少钱啊,PCB制版,焊接什么的都没搞过,估计还要弄个公板的机壳

网友:
SHT11传感器具备温度湿度采集功能,不过价格有点高。
如果要温度传感器可以参考:http://www.powerip.net/cgq.htm

网友:
谢谢,我也关注过SHT1x系列传感器,传闻11的价格大概40块,贵了点,也没有查到详细的报价,他们同时也有一个支持485的盒子,具体价格不详,估计便宜不了,实在不行可以考虑用他们的片子,板子还是想自己做。

网友:
开发成本分为几部分,

采购硬件成本(注意线路),硬件设计,软件设计,调试成本,外观设计,实施成本,其它成本(交通费用什么的),管理成本,利润...

网友:
温度推荐DS18B20
买的多的话8块好象可以
只要一根总线

网友:
lbing7:谢谢你的叙述非常详细,不过我这个东西属于个人兴趣,并不会大批量生产,所以来说成本方面也是能省则省啊,毕竟都是自己的钱啊

网友:
drvite:如果纯温度那就好了,主要是还有湿度啊,这点比较麻烦

网友:
现在的传感器做得五花八门,具体你还是找相关网站看

具体的方案,可以用单片机挂传感器
也可以直接找数字传感器.那就理爽了,电路都做好了,只要把值取回来就OK了.

网友:
lbing7:能不能推荐几款性价比高的湿度传感器啊,现在我只知道SHT1x系列

网友:
我们公司做工控的,用的都是高价位的...

呵呵,为了保证一个技术的沿续性,不出什么事,我们是不换采购的.所以,其它的东西还真的不是很了解...

网友:
呵呵,看来也就这样啦,剩下的自己去研究啦,傍晚或明天一早发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