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andard sdk,ppc sdk,之间有什么区别与不同吗? ...

楼主(2007-02-09):
请问:standard sdk,ppc sdk,之间有什么区别与不同吗?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sdk呀,都不知道装哪一个。
standard sdk,ppc sdk,之间有什么区别与不同吗?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sdk呀,都不知道装哪一个。
sdk
standard

网友A:
SDK针对不同的开发环境
比如说楼主你要开发一个在ARM上运行的程序,如果还是用standard sdk就不行了,必须要针对ARM平台的SDK。
SDK是可以通过Platform Builder定制的。
如果楼主只是写应用程序,用standard sdk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