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bootloader已初始化成功?

楼主(2007-01-13):
如何知道bootloader已初始化成功?
是这样的:
在uboot(或者vivi, redboot)中,在pci配置空间安排各设备的irq及io基地址,那怎么知道是否初始化成功?
内核跑起来了,用lspci或cat /proc/pci来看,不管插不插板卡,都没有信息显示。
问题:如何知道bootloader已初始化成功?
成功
vivi
如何

网友A:
在调用各种函数进行配置时,如果失败了,函数会返回错误状态啊。

网友B:
可是,bootloader都汇编语言写的呀~~~
你是说,在内核中,用驱动调用各种函数吗?

网友:
初始化结束后,在调用一个入口函数,如果能正常进入入口函数,说明初始化完成,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你可以看内核中断信息,lspci -s应该是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