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字长和指令的长度有啥关系?

楼主(2007-04-02):
cpu的字长和指令的长度有啥关系?
cpu的字长和指令的长度有啥关系?
cpu

网友A:
没有直接的关系
指令长度取决于译码器,字长则是CPU直接处理能力的体现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如果正好完全匹配,应该可以最大限度发挥cpu的处理能力
yy的,不当之处各位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