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DeviceIoControl函数能够读写硬盘(包括U盘)的 ...

楼主(2007-09-18):
请问使用DeviceIoControl函数能够读写硬盘(包括U盘)的最大扇区数是多少?
我在写一个U盘的时候最大的128个扇区,写硬盘的时候最大为248个,想请问下DeviceIoControl能够读写的最大扇区数是由什么决定的?谢谢了。
能够
硬盘
最大的

网友A:
由硬件本身及驱动来决定,与DeviceIoControl没关系

网友B:
哦,那么能通过ddk函数获知一次性读写的最大扇区数么?

网友C:
还有啊,不知道SCSIOP_READ_BLOCK_LIMITS是不是用于这个问题的参数,这个参数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