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方向键

楼主:
想请教各位WinCE中程序一运行出现一个手机界面,下半部分是手机方向键,我想在单击手机方向键的时候能够得到响应,比如弹出一个消息框,应该怎么实现,谢谢~!

网友:
处理按键消息啊!
LZ的问题,实在描述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不好意思,是我说得不够清楚,就是想问一下单击手机下半部分上下左右方向键的时候,能够运行我自己写的代码

网友:
在按键消息响应代码中起你自己写的代码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但那是手机外壳上的按键啊,我似乎只能处理对话框上的控件,对外壳上的控件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手机外壳上的按键不相当于PC的键盘吗?这样不能解决吗

网友:
那我应该怎么做?在哪儿添加消息响应?我的确刚刚接触这个,不太懂,望指点,谢谢了!

网友: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能帮我吗?

网友:
VK_UP
VK_DOWN
VK_LEFT
VK_RIGHT
VK_ENTER

网友:
还是不太明白,能说得再详细点吗?

网友:
Windows 的消息机制你没学过?

网友:
LZ去看看windows编程吧,或者网上GOOGLE下,看来消息传递机制需要看下:)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何响应手机外壳下半部分的方向键,是--"手机外壳"。我能控制的消息好像都是针对手机屏幕区域的。所以我想问,如果我点方向键的时候,使它能在屏幕上弹出一个消息框MessageBox,怎么做啊?!

网友:
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