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EVC中怎样把 EDIT 控件中的CString 的内容变成dou ...

楼主(2007-09-06):
请问在EVC中怎样把 EDIT 控件中的CString 的内容变成double 型的数
请问在EVC中怎样把 EDIT 控件中的CString 的内容变成double 型的数,应该用哪个函数,小女子才开始学EVC,麻烦各位了哟
double
小女子

网友A:
使用字符串转换float的函数啊

网友B:
double atof( const char *string );
把字符串取出来用atof获得double

网友C:
CString strTest = _T("213");
char charTest[512];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strTest,-1,charTest,512,NULL,NULL);
//
double nTest = atof(charTest);

网友D:
TCHAR *string, *stopstring;
double x;
CString a;
string = L"3.1415926This stopped it";///string = (TCHAR*)(LPCTSTR)a;
x = wcstod( string, &stopstr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