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各位大哥大姐帮我看看这个 I2C 问题,谢谢!

楼主(2007-04-13):
请教:请各位大哥大姐帮我看看这个 I2C 问题,谢谢!
请教:
我的 芯片是带 SMBUS(也就是 I2C)
现在问题是:
并不是每个 I/O 都能做 I2C ,是吗?
我的 P1.0,P1.1 是用 SMBUS
其他引脚用 I2C ,那就软件模拟,是吗?
现在有两个器件需要用到 I2C ,
那么有个器件只能用 别的 I/O ,用软件模拟来实现,是吗?
谢谢!
软件
大哥

网友:
I2C的数据线必须是双向I/O口,时钟线必须是输出口(或双向口设置为输出口用)。
MCU内建I2C口不够用的话只能用I/O口加软件时序来模拟了。

网友A:
如果两个器件的地址不一样,且都是以CPU为Master的话,是可以接在一起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对,I2C是单主多从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