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调试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有一个问题请教。PB有没有象VC那样的单步调试方法啊。
我现在调试都是把NK编译好,然后下载进去调试,这样做的话效率相对比较的低。
比如我写了一个驱动程序,就必须编译把NK烧进去才能调试,有没有不用烧进去,象VC那样F10功能那样的单步调试方法啊。

网友:
不一定要烧到FLASH,可以直接下载到内存;单步调试是可以的,要求你定制系统时选择了Enable kernel debugger,当然这个单步调试也是要下载到主板内存

网友:
建议用KITL来调试

网友:
一般都用KITL debug,也可以通过串口打印信息调试,另外,如果你nk.bin下载到flash中,也不用每次全部download啊,只要在注册表中改一下driver dll名字,在复制一个dll进去,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对KITL debug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有没有比较详细介绍这个KITL debug的资料啊?

网友:
用KITL来调试

网友:
The KITL version of the run-time image is placed in the release directory when the IMGNOKITL flag is not set, and the non-KITL image is released when IMGNOKITL is set to 1.

KITL functionality can be included in both debug and release configurations, depending on your needs. It can also be configured to start on boot, called active KITL, or to start the first time a service on the device registers with KITL, called passive KITL.

上述来自PB的帮助,请查看帮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