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Activesync问题,各位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
使用VS2005的模拟器Smartphone跟Activesync连接后,我有几个问题:
首先说明,有两端,A: PC上的Activesync, B: Smartphone模拟器里的Activesync.
1.如果点模拟器Smartphone里的Activesync的同步,是不是说是从PC上把数据拷贝到Smartphone模拟器呢?或者是比较两者的数据,谁的新就把谁的保留,然后覆盖掉对方旧的数据?或者不覆盖?是那种情况呢?
2.在PC上的activesync的同步是一样的动作吗?
3.同步的话,我看到的有(PC端的Activesync里的窗口视图所显示的)
contacts,calendar,E-mail,Tasks,收藏
但是,对应的我的移动设备里却有非常多的文件夹我的是
\Application Data
\Connmgr
\Document and settings
\FakeRIL等等,这些目录里还有其他的目录,我的问题是,
如果我要手动进行同步(编程),是有相关的RAPI直接来完成这个同步动作呢,还是针对某些文件夹自己去写函数拷贝呢?
如果拷贝的话,都有那些文件夹?

网友:
好象没有这么复杂吧~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什么意思,能说明下吗?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