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频率影响问题

楼主(2007-03-19):
FPGA频率影响问题
请问各位达人:
我要是用DSP将数据写到FPGA中,就对FPGA输入的20M信号就有影响,即20M信号就不稳定了。要是不用DSP将数据写到FPGA中,就不对FPGA输入的20M信号就有影响。不知这是什么原因,不知有人以前遇到过这种现象吗?怎样解决?
信号
数据
影响

网友A:
可能是硬件上,DSP写入的信号线频率和20M相近(也可能是某个倍频和20M相近),同时又有较长的平行走线,从而导致干扰。可以试试看配置DSP写数据的时钟频率。

网友B:
楼上说的比较有道理,
楼主最好看看接口部分的时序。DSP和FPGA的时钟域可能是两个。

网友C:
应该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1,PCB的布线问题,数据信号线和时钟信号线过于接近。
2,FPGA内部布线的时候二者的线间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