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SD卡坏块检测问题.
sb576763418
sb576763418

网友A(2007-07-05):
请教SD卡坏块检测问题.
我在s3c2440上做SD卡读写驱动,没有文件系统,就一块一块地读写.怎样检测坏块,有了坏块怎么标记呢?
SD卡又不像nand flash那样有自己的一套检测标记方式,有没有谁做过的或知道的,请大家指点!!
检测

网友B:
每人回复吗?

网友C:
再来看一次,还是没人回复吗?
顶一次!
想想

网友D:
现在读写驱动已经完成.目前都是用新卡读写肯定没有问题,要是擦写次数太多出现坏块如何解决,如果SD卡本身就有坏块呢?就剩下这一个后顾之忧了,要求不能在上面建文件系统.

网友E(2010-03-05):
SD控制芯片是在nandflash上做的映射,我觉得SD卡的所谓块是虚块,如果SD卡的块坏了,SD控制芯片会在nandflash上标志出来,也就是说SD控制器会换一处nandflash存储,所以我认为SD卡一直用,总有一天某个块不能读写了,并不是因为SD的这个块坏了,而是因为nandflash上已经没有可用的空间映射了。问题是:SD到底是怎样管理:如果一个块坏了,再用新的块填上原来的空间的?这个新块在哪?是SD预先留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