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dis.h头文件调用

楼主:
我写一个ndis驱动,需要调用ndis.h中的EXPORT
NDIS_STATUS
(
    IN  NDIS_HANDLE             MiniporNdisMCmRegisterAddressFamilytAdapterHandle,
    IN  PCO_ADDRESS_FAMILY      AddressFamily,
    IN  PNDIS_CALL_MANAGER_CHARACTERISTICS CmCharacteristics,
    IN  UINT                    SizeOfCmCharacteristics
    )

函数,编译时提示link错误,请问怎么解决.
谢谢各位了

网友:
链接错误就是没有相应的库

你还得找找相应的LIB文件或.OBJ文件加入你的工程

那才行,头文件的声明,只解决了编译问题

链接是要求有函数定义的

网友:
连接的是哪个obj.
才能调用
EXPORT
NDIS_STATUS
NdisMCmRegisterAddressFamily(
    IN  NDIS_HANDLE             MiniportAdapterHandle,
    IN  PCO_ADDRESS_FAMILY      AddressFamily,
    IN  PNDIS_CALL_MANAGER_CHARACTERISTICS CmCharacteristics,
    IN  UINT                    SizeOfCmCharacteristics
    );

函数

网友:
你这是什么啊,说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