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C/OS-II创建互斥信号量失败??

楼主:
/*申请两个信号量,用于同步*/
    SempEmpty=OSSemCreate(BUFFER_SIZE);
   if(SempEmpty==NULL)
   {
       printf("Create semophore fail.\n");
                //return;
   }
   SempFull=OSSemCreate(0);
   if(SempFull==NULL)
   {
      printf("Create semophore fail.\n");
           //return;
   }

   /*申请一个互斥信号量,用于任务间互斥*/
    SempMutex=OSMutexCreate(2,&err);
  if(SempMutex==NULL)
  {
        printf("Create mutex fail.\n");//为什么创建不成功啊??
        //return;
  }

前两个信号量创建都成功,但创建的互斥信号粮总是返回NULL,奇怪啊,把SempMutex=OSMutexCreate(2,&err);
这句移到SempEmpty=OSSemCreate(BUFFER_SIZE);这句的前面最后创建的哪个信号量又失败!,也就是创建三个信号量,最后哪个总是失败(返回NULL)!!

网友:
LZ可以看看ucos2总共可以申请的muxsem是多少 我记得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
恩,作者真的抠门,在配置文件里默认仅仅分配2个事件控制块!,刚好我又要创建3个信号量,设置大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