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专用键盘与PC键盘问题。

楼主(2007-10-15):
[求助]专用键盘与PC键盘问题。
我这做了一个6×5的专用键盘,在程序中发送往工控的是按键的通码和断码,工控机能正确接收并显示,但将此键盘拿到PC机上试的时候,就完全不正确了,请问各位大虾们,专用键盘与PC键盘有什么不同吗?
键盘
工控机
程序

网友A:
你的键盘是PS2还是USB接口? 如果是USB的接口.要枚举HID协议给PC成功后才能与PC通讯啊.

网友B:
PS2的,可与PC键盘同时使用。

网友C:
如果是PS2的. 就要按照PS2的标准来写时序. 否则电脑是不会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