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标机刷屏很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7-12-10):
我的目标机刷屏很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的目标机刷屏很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基本上是一行一行的刷,等的人心都碎了!请大侠们帮忙!
我用的是VxWorks5.5,Tornado2.2的版本!
目标

网友A:
是不是Bandrate比较低啊?
你超级终端设置的bandrate是多少?
还有可能是系统时钟设置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Bandrate比较低啊?
你超级终端设置的bandrate是多少?
还有可能是系统时钟设置的问题
我的Bandrate好像是9600,系统时钟没有改,应该是60吧
这跟Bandrate有关系吗?

网友C:
有关系啊,你的系统可以设置为115200么?
系统时钟设置
sysClkRateSet(1000)
试试

网友D:
谢谢楼上指点!我明天试试~
但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我在目标机上接了显示器去显示一些调试信息,怎么会跟BandRate有关系呢?
BandRate应该是在跟宿主机串口通讯时才有影响的吧!
系统时钟设的太高,会不会影响系统的调度性能呢?

网友E(2008-05-01):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