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T3226湿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7-08-08):
关于HT3226湿度传感器的问题.
大家好:
传感器输出9440赫兹代表10%的湿度,以后每下降80赫兹就增加5%的湿度.请问用51单片机怎么编写程序呢...
此致
敬礼
编写程序

网友A:
这是一个测频的问题...
在外中断去感知脉冲,定时器掐时间.
预先算出对应的湿度的频率值,
然后,就定一个可信度取值的方式,
最后查一下表就可以了

网友B:
是用线性插值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