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USB大虾们帮忙看看我的问题,谢谢

楼主:
最近学者写68013驱动了,遇到如下问题,请指教:
1,从驱动程序端已经发送数据到设备端了,而且在Bus Hound中可以看到DO 中有我发送的数据,通过端点中断,到中断程序中。发现数据长度是正确的,但是BUFFER里面的数据始终是0,这是为什么?还需要设置什么吗?

2,往端点发送数据时,发现只有第一次会产生中断,下次发送数据时就好像再没有进入中断程序了。这是为什么呢?

附上我的相关代码:端点6为输出端点
void ISR_Ep6inout( void ) interrupt 0    //OUT
{
    SCON0  = 0x50;            //串口工作在方式1下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PCON|= 0x80;
    CKCON |= 0x10;
    TH1 = 0xEC;
    TR1  = 1;
    TI    = 1;
    EA    = 1;
    ES0    = 1;

      count = EP6FIFOBCL;    //检查这里是正确的,发送了多少个数据

      for(i = 0;i       {
          SBUF0 = EP6FIFOBUF【i】  ;//EXTAUTODAT2 ;//取缓冲中的数据发送到串口
                                                            //这里始终是0
        EZUSB_Delay(100);    //延迟
      }

    EZUSB_IRQ_CLEAR();
    EPIRQ = bmBIT6;

}

网友:
后来经过多次试验,发现缓冲里面有我写进去的一些数据,但是有点乱,而且是在写如很多次以后才会在串口中出现以前写入的数据,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是usb转串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