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SBC-2410X的吗,兄弟姐妹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07-12-22):
有做过SBC-2410X的吗,兄弟姐妹们帮忙看看,谢谢。
我刚接触WinCe,公司有块自己做的板子,仿照SMDK2410学习板做的。在随板子的说明书中,提到PC机要装Sumang提供的usb驱动。如何安装驱动,我想通过usb自动扫描到新设备,然后安装驱动。可连接后,并没有相应的提示,也就是说usb没有检测到连接的板子。请问这是为什么,我该如何做呢???
USB
安装
如何

网友A:
可能是板子有问题噢!
连接板子后,到PC的设备管理中看看,如果还是没有,肯定是板子有问题啦!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因为我的板子是仿做的,并没有预装的系统,也就是说虽然给了电源,但是板子并没有跑起来。请问如果板子不跑起来,usb也可以扫描到新设备吗??

网友C:
别是用板子的USB-HOST连PC了吧?要用USB-DEVICE连PC才会找到新硬件的.
另外,你要用JTAG把VIVI烧进去先.

网友D:
楼上的,板子上有两个USB口,一个是HOST,一个是DEVICE。

网友E:
板子通电后,在USB-HOST口插上优盘,优盘灯闪烁,说明板子已经给电了,而且USB-HOST口也正常。可为什么USB-DEVICE没有反应呢。

网友F:
device是需要firmware的,你的板上什么软件都没有,自然不会有反应。

网友G(2008-01-21):
谢谢大家,我的板子上没有基本的程序。初学者,今天刚找了块2410的学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