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usb的主从设置的问题

楼主:
我想把一主一从的usb变成都是主的
在driver/usb/usb-ohci-s3c2410.c

static void __init s3c2410_ohci_configure(void)
{
#if CONFIG_MAX_ROOT_PORTS < 2
/* 1 host port, 1 slave port*/
MISCCR &= ~MISCCR_USBPAD;

#if 0 // confused - bushi
/* wakeup port 0 */
MISCCR &= ~MISCCR_USB0_SUSPEND;
/* sleep port 1 */
MISCCR |= MISCCR_USB1_SUSPEND;
#endif

#else
/* 2 host port */
MISCCR |= MISCCR_USBPAD;

#if 1 // confused - bushi
/* wakeup port 0 */
MISCCR &= ~MISCCR_USB0_SUSPEND;
/* wakeup port 1 */
MISCCR &= ~MISCCR_USB1_SUSPEND;
#endif

#endif

/* UPLLCON */
UPLLCON = FInsrt(0x78, fPLL_MDIV) | FInsrt(0x02, fPLL_PDIV)
| FInsrt(0x03, fPLL_SDIV);

/* CLKCON */
CLKCON |= CLKCON_USBH;

udelay(11);
}
其中CONFIG_MAX_ROOT_PORTS = 2;也就是这已经是两个主设备了;编译加载以后还是不能识别其中的一个我感觉不能有这么简单,还有什么地方我应该该的吗?多谢高手指点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答阿!!

网友:
不会阿,正学习呢。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

网友:
还是我回答,上面的程序的改法是对的,硬件上的usb也要改成主usb的形式,这样就0k了

网友:
难道必须改硬件?只修改软件实现不了吗?

网友:
裸奔的时候的USB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