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應用程序源碼放入PB中,作為PB的組件一起編譯

楼主:
如何將應用程序源碼放入PB中,作為PB的組件一起編譯。就好像加入自己開發的組件一樣。然后,讓應用程序能夠正常在編譯後運行...

网友:
增加个工程,将源代码放进去就可以

不支持MFC。

网友:
具體怎麼做的呢?具體一點,還有就是怎樣做成應用程序組件形式,需不需要編輯CEC文件.

网友:
有两种方法,在pb中,一种是生成dll,然后把它加入到bib,reg,这几个文件中,具体可见suncilang.21ic.org中的一片如何加rtl8139驱动的文章,另一种是自己建个应用程序,在pb中,和bsp一起编译,把生成的eboot和内核下载到flash中,既可

网友:
除了MSDN, 还有什么好的参考资料吗?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学习下,我还没用过

网友:
对定制的image已经build过了,现在想往里面添加文件的话,可以在你对应平台的release文件夹里面直接添加文件,然后修改平台配置文件project.bib,然后再make image,也可以将文件添加到image中去,将image启动后,会出现在windows文件夹下面

比如你想将test.txt添加到image中,则首先需要将此文件拷贝到平台release目录下面

(平台release目录也就是环境变量_FLATRELEASEDIR的值,_FLATRELEASEDIR的 = %_WINCEROOT%\PBWorkspaces\%_TGTPROJ%\RelDir\%_TGTPLAT%\%_TGTCPUFAMILY%_Release,也就是realease目录,(_TGTPLAT为平台名,_TGTCPUFAMILY为CPU名)。我新建的平台为shellTest,其值为E:\WINCE500\PBWorkspaces\ShellTest\RelDir\MyCEPC_x86_Release )

然后按照以下修改project.bib:

在其中添加类似这样一行

test.txt$(_FLATRELEASEDIR)\test.txt NK S

网友:
1.把你的代码放入一个文件夹,拷贝到相应的目录下,创建dir文件
2.修改该目录source文件
3.修改BSP的bib文件

网友:
最好不要将應用程序源碼放入PB中来一起编译,可选择将應用程序可执行文件打包到NK中.

网友:
因为将應用程序源碼放入PB中来一起编译,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比如不支持MFC,不太方便自定义應用程序的图标,不太方便联机调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