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的公制是以毫米为单位吗

楼主(2007-04-01):
PROTEL 99的公制是以毫米为单位吗
PROTEL 99的公制单位metric是以毫米为单位吗?
AUTOCAD2000 公制metric是以毫米为单位的
单位

网友A:
PROTEL的公制的确是以毫米为单位

网友B:
PROTEL 99有两种方式显示尺寸,一种是英制,一种是公制,单位分别是Mil和MM。

网友C:
如果我输入89C51的插座尺寸,5CM*1.8CM在PROTEL 99应该输入为50*18这样对吧!!!

网友D:
木问题
不过,如果有标准库,最好还是用里面的封装
如果没有了,那再自己用卡尺去卡
省工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