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还有deviceiocontrol中 ...

楼主(2007-11-14):
Createfile,readfile,writefile,还有deviceiocontrol中的缓冲区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驱动开发时,我看了很多遍,还是不明白。其实以前文件操作时也用过,就是写文件,读文件。但是用于驱动时我就搞不明白了,这些缓冲和驱动缓冲有什么关系?如:USB驱动中,这些缓冲和端点缓冲是什么关系,这些缓冲起什么作用?
谢谢高人们啊!!!
缓冲区
开发

网友A:
缓冲用来存放COM 口收发的数据的。当你需要数据的时候就在这些缓冲中去读取。

网友B:
是不是块设备的原因?

网友C:
什么是缓冲区,楼主不必须太在乎这些概念上的东西,明白是下内存区域就行。端点,可以很简单地理解一个根管子的一端,

网友D:
如 afgkidy 所說,Windows 只不過是將硬件端口虛擬成特定的文件指針,然后再以打開這些指針的方式來進行讀寫的,而緩沖,只不過是存放端口 待讀 或 待輸出數據的一個內存緩沖區域。